x32报警

楼主(2010-07-21):
前几天接一台IBM x32的机器,拿来的时候是不亮,加焊显卡就好了,用了几天又不亮了,诊断卡跑38,压桥和显卡都来,由于x32的的机器CPU北桥和显卡都隔的太近了,但是38很显然的是内存不过,就加焊了北桥,加焊后,还是开机不亮了,而且开机有四短的报警声,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求助?

网友:
确保万一   把北桥和显卡都拿来从新植球

网友:
开机有四短的报警声,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求助?
这个可以确定的说是安全芯片你没装上

网友:
显卡和北桥都换一个吧

网友:
是一个1394接口的小东西没有装上去,装上去了不叫了,但是还是跑38内存不过。压北桥和显卡都不来了

网友:
拆下北桥,量北桥到CPU的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