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G的修复过程(敬请老鸟飘过,呵呵)

楼主(2010-07-21):
    一块845板,不上电。测开关针,5v,io为83627hf ,触发开关,68脚,5v;67脚,3.3v,无跳变。于是把io换掉。焊好后,短接开关针脚,上电了(心中窃喜,不开机的就是容易搞)。挂上硬盘,顺利入系统,于是便放下,准备明天交货。
    第二天,再试机,发现又不能触发了。心想还是io没焊好的问题吧,因为o离pci槽很近,烙铁放不下,只用风枪吹的。于是,拿起风枪,加上焊油,又是一阵猛吹。芯片冷却后,触发不成功。难道io给吹坏了。测68/67脚,正常,73脚,无3.3v,挑起73脚,焊盘上有3.3v。难道io真坏了?于是从一块正常启动的板拆了io一个焊上去,一样不触发。头有点大了……
      还是从头再测测开机的工作条件吧,晶振两脚,有压差,应该正常吧;南桥工作条件,3.3vsb,1.5vsb都有了,也应该正常了吧;RTC,一眼就看出那个三脚的二极管,有3.3vsb,再找到跳冒jcs。看主板上的说明,2-3为normal,啊!靠靠!怎么没跳冒?从料板上拆了一个套上,然后把挑起的73脚焊好,触发,上电了。装上cpu、内存,顺利跑码。至此,主板修复了。

  小结:很奇怪,竟然有几次,没跳冒也能触发开机入系统。不明白怎么回事。这也是修这块板走了不少弯路的原因,因为能入系统,就一直没再想跳冒的问题。另外,修复这块板,我对测量南桥的工作条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望此例对如我一样的新手有帮助,呵呵。

网友:
维修这东东就是这样的,主板就像是有生命的一样。

网友:
难就难在 RSMRST# 测试点,没有图纸更难找

网友:
修板我都是先看电池那边的、

网友:
怎么样查处触发开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IO上有这点的!

网友:
RSMRST很是难受!不好找啊。

网友:
主板维修关键要做到望、闻,也就是看看有没有配件类明显的坏,有没有烧焦的味,然后才上电测量。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希望 大家能多发一此这样的维修经验,

网友:
不能触发的主版应该首先检查CMOS电路,然后在检查开机电路。我们应该养成良好的习惯

网友:
对对,良好的习惯能少走弯路,事半功倍。看来基本功没学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