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A82

楼主(2010-07-21):
今天接一明基A82的机子,待机电流正常,按开机键电流直接上到1.3A然后马上掉电,正常触发还是同样的现象。感觉主板的后面的电压有短路,拆开后上电发现X600的显卡很烫,用表量显卡上的电容发现有一组电容的对地阻值只有3欧姆,显卡应该烧了,取下显卡在量主板上的这组电压的阻值正常,再次上电 没有CPU的情况下电流上到0.26A后又直接瞬间掉电   有U的情况下就上到0.5掉电  在上电的瞬间测量北桥的供电发现1485只有1.8v送出  另一组电压没有   量其阻值只有30欧姆   感觉阻值不对 将北桥取下量主板阻值正常 在上电   电流上到0.16后买上掉电   换北桥和1485现象依旧    到了这里我就傻眼了  不知道从何下手  有没有哪个碰到类似的现象   还请高人指点呀!

网友:
先吧显卡装上,一步一步的来,电压不对显卡是会很烫的。

网友:
过不了显卡和内存就掉电,你就看看板上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我也觉得把显卡装上再试

网友:
没显卡应该是不会掉电的呀  现在的情况是利用上电的短短2、3秒的时间,进行多次上电测量,在电感处测得如下供电:3.3V、5V、1.8V、1.2V,CPU供电0.7V  而1485提供的两组电压只有1.5v   供北桥的1.25v没有  万用表只能测到0--0.23V跳动   北桥和1485都换过了     继续求救

网友:
机子收了  有时间 能高到图纸好好研究哦

网友:
我建议楼主用示波器打打波形,有的用表能测到电压,但电压不一定正常,用示波器测量才是最准确的

网友:
真有心,显卡,北桥一个个拆下来再说

网友:
哈哈   机子搞定了   显卡是坏的   因为这个是二修机做了手脚    北桥的供电被拆了一个小小的电感    折腾了半天才找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