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的RT9202电路,求解!(哈哈,终于TMD搞定了,不容易啊)

楼主(2010-07-21):
VTT:1.01  (上U后变0. 9V)此电路是RT9202控制的VTT电路!如图(9202换过,上下管也换过,7脚控制的三极管也换过)

求高手解答!小弟万分感激!

此板的结果:是这样的地,不是很尽人意,最后没办法,用了一个最可笑最笨的办法,把连接所有的电容和电阻全部换掉了,之后,把芯片和上下管也一起换了,前提不是换一个上电测一下,防止因为哪个元器件坏了,引起其它件坏。。。。
     做好了上述动作,你们猜结果会是什么?
    长话短说:哎。。。。。。。。。。。。哎。。。。。。。。。。
    电压不是1.01V了,竟然是1.5V慢慢降低一直降到1.16V左右,下管发烫,北桥温度正常,又换了一组上下管,变成上管发烫,北桥巨烫!
   现在还扔在那边呢,在修其它板子,这板子搞死人了!

后续:因为客户催着要,愿意加钱说一定要搞定,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搞,从料板上拆了个北桥,换下试试!结果上电一路跑到底,OK了

   总结下,其实这块板子刚开始是三极管击穿,现在才知道原因是桥导致的,后来换了N个RT9202 和上下管,包括R2和R3 C2等一系列元器件,仍然无效,关键是因为桥挂了,导致所换的好的都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最后管子发烫才找到思路,心想整个电路全换过,IC和管子也换过,都是好的,为什么还会发烫呢,原来是负载(北桥)问题,导致上管发烫的!
    因为都修好了,不好上传图片供大家参阅,总不能再还原一步一步拍图吧,其维修过程看看中间和高手们的交流就知道原委了!

网友:
看看反馈  R2  R3    输出1V    6脚也不应该是0。68V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FB端的电压吧,必须是1V左右吗?0.68我感觉还算正常吧! 一般都是0.78左右,这个板子开始的毛病是北桥控制的三极管过流保护了,管子坏了,测C极和E极通了,换了之后才输出这个电压的,感觉电压低后,换的IC,换了IC不行,接着换上下管,现在还是不行,我都晕死了!
现在我想请教下,除了这个FB端的问题,还能帮我分析下其它原因?比如说北桥的可能性有没有?

网友:
RT9202没有工作,BOOT脚电压偏低,

网友:
再换个RT9202吧 我上次订的9202 5个 有三个是坏的

网友:
楼上的有道理 9202很多都是坏的 我曾经也换了三个 才有一个是好的

网友(点评):
不知道哪订的?基地的淘宝店的。我没发现坏的。

网友(点评):
现在卖芯片的,经常卖坏的,害死做维修的,就淘宝上买的啊,RT9202第一次买的是坏的,买第二次才好!郁闷

网友:
换下  R3  R2  试试

网友:
确定9202是良品,再更换C2电容

网友:
R2 R3确实是上面的阻值吗    1V经 R2 R3分压出来应该 0.33V嘛   现在0,6肯定不对

网友:
嘿嘿大家说的各有各的重点!这板子看来是有希望了。看来问题不是IC就是C和R之间了?明天去店里第一件事就是按照大家的思路搞下!

网友:
这种情况肯定是先换IC,再看下一步情况~~~~~~9202是坏的蛮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芯片工作条件为1  5  7三只脚电压要正常
1脚6V左右  5脚5V左右  7脚5V左右【昂达 965PD数据】
不同的板可能有差别

网友:
把周边的滤波电容也换了 试试 ,

网友:
输出电压应该是:2.5V或1.8V 的内存主供电,基辅助电压应该是由RT9173等系列产生的。
据楼主所检测测得到的数据,7脚电压好像有点偏低,7脚外接的不是一个三极管,是一个N沟道的MOS管,你换的是不是三极。再改换一个MOS管试试,还要注意8脚和1脚的升压二极管和升压电容

网友:
你确定 换的9202 是好的?

网友:
这9202你在换一个 我在ONDA N61的板子上实测的数据和涵山的一样 一个加强记忆的标签还在旁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R2和R3拆下来,测过没问题的,01A和30A分别是100和200的阻值很标准。。。C2也换过,另外你说的这个是MOS管,确实不假,但是这个电路是一个N沟道的MSO管控制的NPN的三极管来实现过流保护功能,当MOS管G极高电平时,D极和S极导通,直接对地, D极接的是三极管的B极,这时是低电平有效,三极管的C极和E极不会导通,也不会被拉低,也就不会保护了,我开始换的就是这个三极管!

网友:
上面打错了。低电平无效,只有高电平时才会有效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几脚电压都正常的,7脚我想是个高电压就可以了!
而且9202换了四五个了!

网友:
6脚相连的电阻和电容全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