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15B的怪毛病,DV1000也一样.求点子

楼主(2010-07-21):
6515B,加焊或加热EC芯片就正常,放一段时间或一个晚上保证不正常
不正常现象好多种,有时电流0.023,不能加电.
有时0.089系统供电发烫,线3-5V都减半,阻值都是好的.
有过加点0.9不动,有过加电1.5后掉电

现在全新的EC上去也是时好时坏,待机0.057就好,0.023不加点,0.089系统电源芯片发烫
只要加焊或热风吹吹EC,就又正常了,这个时候只管测试,都是好的.放一定时间就又坏了.
头疼死了.
不要说CPU和内存,我都换过了,有正好有二台机器,一台进水有个点短路烧不出来换板,新板上用都是好的.BGA目前都还没做过,不想做桥原因在下面说的6325
因为其间来了一台HP6325/AMD的,清灰,第一把测试就是不亮,客户说时亮时不亮,说好清灰120元,要是不亮和我没关系,结果清完灰一次都没亮过,加电不亮,电流上1.5.所以决定给他维修,说好300.结果找了半天想不出那里,CPU和内存先换是常识所以后面的哥们别提换CPU.后来加焊北桥无果,就决定加焊CPU座(因为没有焊CPU座的经验,正好尝试一把),还是一样,估计连座下的锡还没能化完全.  后来南桥也懒得动了,装机退机(客户等者走)

现在还有个DV1000的
还有个DV1000,来的时候亮,后来不亮,我简单加焊了(没做BGA),能虚的小芯片都加焊了,测试能加电了.就是不亮,再次拆机加焊EC能亮,等会不亮,电流0.235.CPU有发热,一量所有供电都出来了,加焊下EC就好了,放会还是老样子,今天换了EC(煎板件),还是一样,不过不亮次数少了.发现接电源的时候电流必定先上0.23或0.12.然后正常待机,0.014可以开机了,如果待机0.235就不能开机.
下午正好又来了一DV1000,待机0.24这样,一加电可调跳红灯,掉电了,查CPU下管烧了.维修时,当时客户有卖机器想法,就拿那块前面的V1000扳子测屏出价格,就又随便的加焊下EC.测完屏,客户说价格太低,还是修修用.客户DV1000修好后.
到最后到下班前那快有神经病的V1000扳子测几把都没问题,电流还是瞬间先上0.2后0.014.看明天早上测试了.要是一直能亮,就装机出卖了.
图纸也麻烦

网友:
应该是周围的电容吧!或者晶振

网友:
v1000.cpu供电问题多

网友:
6515B  CPU坏的特别多!我修过的6515B大多都是CPU坏到了

网友:
6515B的 CPU坏的 特别 多

网友:
应该还是CPU坐,你没有加焊好

网友:
6515的我是不轻易动桥的,修死,要自己掏钱买扳子或成料板用.CPU最近我这里多,我自己手上就有3个了,都是好的,一一换了也么用.

至于6325没修好,我也怀疑是CPU座没做啊,不过可以也已经不知道跑到那里起了.

网友:
象这种非常不稳定的故障,有可能是PCB板层线路有漏电或者断线。

网友:
象这种非常不稳定的故障有可能是PCB电路板线路有漏电或者断线。

网友:
象这种非常不稳定的故障有可能是PCB板线路有断线或者漏电

网友:
应该还是CPU坐,你没有加

网友:
6515B刚开始是被人下过故障的。修掉故障点。就是这样了。

网友:
CPU坏的多。太多了

网友:
CPU电路里的几个电容 你可的瞧明白点  还有把电感给加焊一下   加热一会就正常  那就是虚焊引起的  在以在放大台灯上 仔细瞧瞧

网友:
6515B虚焊是不可能了,都换了N个IO(之前都是换料板的,最后一个买的全新)。不过这个6515B现在正常了,都不知道怎么会事,不过也得出点经验,6515B不全是CPU坏,桥也没那么容易坏。哈哈,我也不知道那里坏。
换板的6515B已经换了2块扳子了,换都换怕了,而且缺货。一块网卡没认到,COMS放电,从此不亮了,又换来一块,装好OK,隔天又出问题了,别说换CPU,内存之类的了,不知换了N个CPU和内存了。只能先发回去。没板换,只能退款,我退机

网友:
6515B  CPU坏的特别多...

网友:
DV1000发现故障现象点了,接电源,EC(87541)第4脚只有1。5V电压,所连着的二极管连SB那端只有0。5V。加热这块区域就正常。电压分别是3。3V和3V

也不想修了,已经买好945的风扇,硬盘接口,扳子发货在路上了。决定改成945的我手里闲置的T5500也正好用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