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53U上电掉电(0.18A)修复一例

楼主(2010-07-21):
明基R53U上电掉电(0.18A)修复一例
维修实例PDF文档:
故障现象
:
明基
R53U
上电掉电(未拆机电流至
0.46A
);拆机后光板测试,电流至
0.18A
掉电。
主板板号
:
主
板构架:
实物图:
故障分析:
引起上电掉电
(0.18A)
,主板上可能存在短路,或产生电压不全。
维修过程:
通过打主板上的几大电压测试点的对地阻抗,未发现短路现象。
利用上电的短短
、
秒的时间,进行多次上电测量,在电感处测得如下供电:
3.3V
、
5V
、
1.8V
、
1.5V
CPU
供电
1.3V
。
当测得有
CPU
供电后,心中暗喜,下意识地找到
作进一步测量,看看描述这一电压好的信号
IMVP_PWRGD
是否正常。
经测量电源管理芯片
LM27299
的
PIN14
为
0V
,打二极体值发现此测量点对地不短。
PIN12CLK_EN#
为
3V
的高电平信号。
当时我就武断的认为
CPU
供电之前应该产生的电压及信号已经
OK
了,电源管理芯片
LM27299
已损坏,未向南北桥发出电源好信号
IMVP_PWRGD
,也未向时钟芯片发出低电平的开启信号。其实我忽略了
LM27299
正常产生
IMVP_PWRGD
与
CLK_EN#
这两个信号的其他条件:
SYSPOK
。
修好本本后,我只找到
LM27212
的
PDF
,旨在找到说明
SYSPOK
是产生
IMVP_PWRGD
与
CLK_EN#
这两个信号必要条件。(下面这个图我看不懂,特此说明,呵呵!)
维修中,实测
SYSPOK
为低电平,查图得知由
PU4 APL5912
这一八角芯片产生。
经测量
PU4 APL5912 PIN8
、
PIN6
、
PIN5
条件满足(第
脚是大肚皮,呵呵),既无
VCCP
也无
SYSPOK
。
更换之,故障排除。
测机,播放《死亡飞车》!

网友:
维修进行得很顺利,恭喜楼主

网友:
郑鹏(大鹏)
的帖子
不顺利哦!误杀过LM27299!之后才注意到SYSPOK这个信号的!

网友:
这个SYSOK 是不是系统电源好信号?? 5912是什么芯片??

网友:
晕死啊,我还以为是PDF电路图,,没想到是楼主自己做的这个案例。。。亏死了,冤枉的5分

网友:
不错吗,我学了半个月了还不会修机了

网友:
这么好的技术贴,什么没有人给分,有钱人都哪里去了

网友:
vccp是不是内存数据线的上拉供电

网友:
vccp应该是1.05v,cpu和北桥通讯线路的上拉电压

网友:
感觉楼主修理走了点弯路 修理的最大原则 应该先电压 后信号 不过维修思路过程表达还是非常好的
摘星派掌门
是的,最后才描述出 VCCP电压没有,这个电压是很重要的

网友(2012-04-05):
R53这款 独立显卡的机器 显卡是通病啊,我都怕了

网友:
说实在的,你的这个格式 倒是个 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