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明基19寸液晶显示器 开机1小时 全白 !各位帮帮忙!!

楼主(2010-07-21):
检查高压电源板 断电后  300V 无法放电!! 断电后 过20分钟 再通电就好了。。故障反复!!!是不是 LD7522ps电源管理芯片烧坏!!! 这个芯片 6脚输出有 16V  !后极电压正常!麻烦高手说下 谢谢!!!

网友:
   发白之间有没有惭惭变黑的那种情况?有的话,那就是屏上面的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板上面的控制芯片热稳定性能不好  加块散热片试试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测测驱动板到屏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像这种故障,电源板 驱动板 屏都有可能,某个元器件漏电或性能不良造成的,不太容易查找

网友:
300v无法放电嘛意思?意思是300v一直消耗不掉?电容放不了电?

网友:
看看是不是驱动板主控芯片和屏主控芯片热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换驱动板吧。

网友:
看一下驱动板的主芯片,温度是不是很高

网友:
白屏时测试一下屏供电与驱动板上各路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