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正电压输出正常 负电压高

楼主(2010-07-21):
绿线接地 风扇转一会就停了。339待机时的工作电压正常。量339 5脚电压1.36v 2脚电压3.1v 4脚电压1.23v tl494 8.11脚无方波。
将 R42 47K R59 47K+33k 494输出波形时有时无,输出电压不稳定,上下波动。更改电阻式按照这个比率换的。
更改r42为 33K R59 1m 、
绿线接地,494 8.11脚输出正常方波。各正电压输出正常12.6  5.2 3.33 负电压 -10.2 -3.8测量变压器输出端整流二极管跟组合扼流圈之间电压正常-12 -4.9 过了扼流圈之后电压就为-10.2 -3.8 换过输出端电容加大容量电压不变。
将 R42 47K R59 47K+33k 494输出波形时有时无,输出电压不稳定,上下波动。

网友:
仔细查了一下。是因为-5v跟-12v接地不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