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不触发!!!!

楼主(2010-07-21):
今天同行出了一片联想的新机刚过保的,一看P45的芯片组还是第一次修到这么高端的板子。根据他描述以前是花屏他去加焊然后就开不了机了。一看南桥换一个新的。KBC也换过。BIOS了动过,SB的晶振和谐KBC的晶振和谐振电容都动过。看来有一点点麻烦。不管那么多先量一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几个大电感一量都没短路直接就上电了,待机电流0。000A量了一下开关脚有17。5V的电平这个是正常的。KBC的32PIN有3。3V的高电平。其实开关脚的上拉不是用的3.3V而与。量了一下KBC的供电都OK   32脚也OFF/ON#也有3.3V  晶振波形也OK BIOS第6脚波形也OK按开机键KBC 32跳变正常 但KBC的117 PBTN-OUT#无跳变,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KBC没拉低这一脚,说明KBC这部份没有工作,但KBC也换了!这时就有点晕了!出去WC回来仔细想一下可能是KBC的工作条件不满足。但BIOS波形正常,供电EC-RST#   AC-IN#   晶振都OK!还有什么呢?这时想起了cover switch 马上去量这个信号LID-sw# 0。9V不正常,正常的是3.3V如果这个信号有效KBC会认为我们盒上了电脑休眼了就开不了机了。一看图纸连了一个电子开机找了半天找不到这个东西,直接把这脚翘起来找一个3.3V的电压接了一个103的电阻再触发OK!此板到此维修结束只也它不休眼了。

网友:
LID-SW#  休眠信号出问题  经典的故障 DV1000也喜欢出这问题

网友:
是挺经典的,我也经常遇到

网友:
华硕Z99,A8,联想的旭日系列都爱犯这样的毛病。

网友:
是不是休眠卡关短接了啊,,E390的经常出这种现象

网友:
嗯 联想 宏基 华硕  都出现过 。我一般也和楼主一样处理。有时候是 小开关问题 但不好找。

网友:
类似的问题很多啊。除了飞线之外,还能找出一个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吗?毕竟还没找出3。3在哪里被拉低的。

网友:
一般情况休眠开关坏的多!

网友:
这时想起了cover switch 马上去量这个信号LID-sw# 0。9V不正常,正常的是3.3V如果这个信号有效KBC会认为我们盒上了电脑休眼了就开不了机了。

网友:
说得好专业,小弟还没学笔记本,有些看不懂呀,各位能指点迷津吗

网友:
看到大家的回复  原来休眠开关这么多机器会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