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LT42510FHD开机白屏几分中后正常是不是屏坏了?(已 ...
长虹LT42510FHD开机白屏几分中后正常是不是屏坏了?(已修复)

楼主(2010-07-21):
已修好,自个买了板信号板子换上。
屏坏

网友:
但还可以隐约看到点图像 从这点可以看出,你最好找售后,因为拆过后,就算是屏的问题他们都不会给你保修的 祝你好运

网友:
售后上门费就要300太贵了接受不了。

网友:
你买的什么牌子的电视啊 上门费那么贵,这种情况一般不是屏的问题,数字板上的问题

网友:
长虹的,前天从淘宝买了板屏的信号罗辑板,换上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