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9液晶奇怪问题修复

楼主(2010-07-21):
    顾客拿来一台三星液晶   故障是一点就灭   我外接一个灯管就好了   我就折下来换灯管  可是没有看见灯管坏啊   我就用高压板试管   也是好的  我就装了回去   就好了   难道是灯管的线不好      真奇怪

网友:
等着他回来找你

网友:
有时显示器不插屏线的时候灯管可能正常用,插上屏线就不能用了,得找到根本原因才行

网友:
应该不是!三星19看什么机型了,有通病。940呀什么的这些机器一般变压器坏

网友:
三星的可能是高压线圈坏了

网友:
等着客户回头吧,做事要厚道,凡事要去找原因撒!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三星显示器,故障亮下就暗,最后测得是换灯管就好,我把灯管拿出来点,又正常了,放进去就不行了,是接口漏电造成的

网友:
有些问题也许就理解不了,好了就算了

网友:
顾客就是上帝 一切为了顾客着想

网友:
我碰到过943NW的奇怪问题,插屏就开不了机,蓝色灯就闪,不插屏,可以开机,后来搞了好久才发现是电源的问题,电容鼓包了,开始根本就没有下开电源板,走了些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