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7液晶 点点就白屏

楼主(2010-07-21):
    我用自己的一套装上去 也是点个15分钟就白屏了    本人对屏的电路布是很精通  是屏坏了吗    我本人还是有点不死心   应该是屏电路故障   希望大家给点说法

网友:
是屏坏了,在条件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屏电路是没有多少好修的东西。也就一升压电路和那个主芯片了

网友:
白屏的时候测试一下屏供电或驱动板各部分供电。

网友:
兄弟你这个情况可能是灯管有老化的,你可以一根根试一下,如果不是,那你查一下主板到屏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都白屏了,证明高压和灯管是正常的,你说用通用板点过,是否3.3v 5v跳线给搞错了,把屏给烧了,如果是3.3v的屏供电,跳5v,有可能过会才烧屏

网友:
看下屏保险是否坏了

网友:
3.3V和5V跳错是不会烧屏的。

网友:
3.3v的屏,你给跳个5v试试,当时不会烧,你长时间用下,叫你后悔

网友:
3.3V电压不能改为5V。长期用下去。会损坏屏。。。切记!

网友:
上面不是写了是17液晶吗...5V还怎么烧...楼主是屏坏了...量一下屏供电正不正常吧..还有屏的升压电路..都正常的话就不用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