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ST测试结果分析 已上测试图,请高手分析!

楼主(2010-07-21):
手头一根KINGSTEK 1G DDR800 双面条
第二颗颗粒烧了,更换威刚的颗粒,频率、位宽都一样的。
RST总是在同一个位置报错,已经更换了正反面第三颗颗粒,以及四个排阻。
请高手分析一下RST的测试结果!谢谢了!
更换

网友:
照片为什么传不上来!

网友:
可以先传到维客空间里面,再加进来

网友:
pcb板可能烧坏了。

网友:
不是排阻就是芯片下面有断线,要仔细看了。

网友:
测一下第三颗数据脚的电阻值,这个应该是哪一根数据脚的问题 排阻 颗粒 基板

网友:
PCB坏的话搞到脑壳大噢 植株 十几个

网友:
二代内存用RST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