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vtt 电压

楼主(2010-07-21):
请教大家个问题   vtt 电压 是什么电压呢   ?
现行电压 还是什么

网友:
是参考电压·
  一般你可以上假负载···上面有标识的··
一般是在CPU座子的边上·有个MOS管···

网友:
VTT!是总线电压。。。。。。

网友:
是一个终端电源,(外部基准输入)VTT连接至VTTS可以将电调节至VREFIN/2
也可以说是内存0.9V基准供电电压
内存供电电路MAX8632有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VTT : Voltage Transient Tool 瞬时电压

网友:
VTT是AGTL总线终端电压

网友:
同意4楼兄台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