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930G 被雷击后的网卡问题

楼主(2010-07-21):
  刚接到机器听客户描述故障说:“电脑前两天被雷击了,现在就出现能认到网卡,但是插上网线还是打叉的!” 听到描述完故障!我自信满满的说:"肯定是网卡芯片坏了,可以修的!”跟客户谈好价格,开始拆机! 拆开后发现是RTL8111C的网卡芯片,不用考虑直接更换芯片装机!装机进入系统后,插上网线测试! 结果是故障依旧!还得拆啊没办法!拆开机后直接更换 防雷击芯片!大概拼上后测试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这下无语了!以前碰到这种情况直接更换网卡芯片 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次把防雷击芯片一并换了  结果还是没能解决问题!   在这里请问高手! 这种情况 还有别的哪地方坏吗? 我是完全没思路了! 还请高人赐教!!!

网友:
靠近接口那几个电阻量下阻止对不对,一般被劈了那几个电阻也会劈了

网友:
雷击多从网线口击烧电脑,但不一定就得劈网卡,还要看周围的附件有没有被击坏的。

网友:
看看南桥有没有坏

网友:
系统下能找到网卡 一般南桥不会坏了 看看电感了

网友:
看看网卡周边的供电电路,有图纸是最好的

网友:
找图纸,测南桥值,网卡供电,数据线!

网友:
没看到过AS4930里面还有防雷击芯片的,楼主要不贴个图给大家伙瞧瞧呢!

网友:
测 一下 网卡接口附近的 电容 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没见过? 那网卡口后面接的那个是什么??

网友:
电阻我也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卡后面是指哪里,网络接口到网卡之间,还是网卡跟南桥之间,接口与网卡之间是网络电感,没听过与防雷有关系,楼主要是有相关资料,麻烦分享下!
另外,你可以测量电感到网卡之间和电感到接口之间是否已经OPEN,在大电流冲击下,网卡损坏时往往可以烧坏主板PC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