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金士顿4gU盘吊水里面了,吹干后主机不认。

楼主(2010-07-21):
从水中取出后用热风枪吹干后插入主机提示没有插入磁盘,该如何修理啊?请指教。
U盘

网友:
重新量产一下

网友:
量产过了,好像没有效果。

网友:
1.查主控供电是否正常.
2.换一个12M晶振试试.
3.未完全吹干就通电试,有可能主控坏了.

网友:
主控坏了,能不能换主控呢???

网友:
主控一般不用换了,还不如买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