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630的怪问题!

楼主(2010-07-21):
  想问问各位有没有碰到过,D630开机到0.35左右掉电的! 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台是这个问题的!  加焊完显卡后,故障可以解决! 但是用不了3天就又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显卡已经取下来重新植锡珠了! 问题还是一样用两三天就返修! 显卡上已经加了铜片了  风扇也改了长转!但是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现在有点怀疑不是显卡的问题了! 想问问同行们有没有遇到过同样问题已经解决掉的!  给小弟点意见

网友:
不像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09 10版的先,如果还出现这种问题就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了。。。会不会 是CPU供电芯片啊

网友:
换改良版的显卡芯片吧

网友:
开机只走到案。3就掉电,说明还没有过CPU,应该是供电系统有问题。

网友:
630还在保内。保修吧。

网友:
我也认为是供电问题,楼主应该先测一下各个电压。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吧

网友:
先测供电,,看看是不是完全出来了

网友:
要换 原装的 10年的 才可以

网友:
怎么有说是显卡芯片 有说是供电芯片的!  谁能给个确定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