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待机是有响声,好像小猫叫

楼主(2010-07-22):
各位师傅请指教下,
       我一个03年的大水牛DPS-200PB-101E的电源,接上主板,插上电源线时有响声,好像小猫叫,小小的响声。
       当时不敢开机,拆下电源,空载插上电源线,此时没听见响声了,在短接绿线后风扇转一下就停,无法测到输出电压,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呢?

已解决
在今天无聊把电源拆开研究一下,一拆开看电路板,发现虚焊了,补焊,没发现其他发黑现像,也看不见电容发涨,于是接电源线试,待机时不响了,在短接绿线,也是风扇转一下就停,不知如何处理了。刚好桌面有一块光驱,接上试一下,咦,可以长久启动了。证明电源好了。
最后总结下,是由于电源有空载保护功能,所以不能空载运行的。所以风扇转下就停了。终于修好了一个电源,哈哈

网友:
绿线要一直短接黑线,电源才有输出,你在试试。。。

网友:
兄弟啊开机的那二条线是要常接通才有电源输出,不然你一短接有电离开了又没电,这样你试不了什么。

网友:
按3楼的方法试一下,若还是没输出电压,则电源坏,排查是否有短路。

网友:
已解决
在今天无聊把电源拆开研究一下,一拆开看电路板,发现虚焊了,补焊,没发现其他发黑现像,也看不见电容发涨,于是接电源线试,待机时不响了,在短接绿线,也是风扇转一下就停,不知如何处理了。刚好桌面有一块光驱,接上试一下,咦,可以长久启动了。证明电源好了。
最后总结下,是由于电源有空载保护功能,所以不能空载运行的。所以风扇转下就停了。终于修好了一个电源,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