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内存颗粒代换原则

楼主(2010-07-22):
如题 ,因为手上的内存颗粒数量有限 求内存颗粒代换原则 ddr 1代的
大师傅们给点方法吧
内存颗粒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容量相同,位数(8位或者16位)一样,频率和原来的一样或者高一些。就差不多可以代换了。

网友:
我都随便代换的,只要都是512双面,或是256单面,只要单个颗粒容量一样,我就换。品牌不一样都不在乎。我是业余的,没有那么多一样的坏内存。所以就这样乱换,好像换了三四个内存都是不一样的颗粒,有的还把333的换到400上了,都还没发现问题

网友:
都当垃圾卖。。颗粒乱七八糟 样子太垃圾哦,还不如扔掉

网友:
1,颗粒的位宽相同
2,颗粒的字节容量相同
3,颗粒的DDR值相同
4,要用正品的颗粒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