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不知道我的烙铁功夫何时能练好?

楼主(2010-07-22):
最近接到几台机子,还有台式机的,上面有那种四边有脚的IC,而且是那种引脚不漏出来的那种,怎么焊呢,我焊了几个总是会掉点,而且也不好飞线,因为它不像别的IC那种引脚在外面的。。唉很郁闷。还有
笔记本
上面的那种0402的电阻也是不好焊。。请高手指点指点。。
笔记本

网友:
焊工练好其实那东西也挺好焊的,这就是对你基本功的考验

网友:
多拆多练,像IO这种,你可以用风枪在板的底下加热,当焊点锡化的时候,用镊子稍微动一下IO,由于焊盘的吸力,IO会放得很正,最后拖锡加固,用一根镊子脚划一圈,看是否有虚焊的。五分钟完成。

网友:
强呀,我现在MOS管都还拆不下来,还要多练习呀

网友:
我也要加强联系拆焊,论坛上可以多学点技巧,速度会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