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修改方正文祥E630的BIOS(已解决)

楼主(2010-07-22):
方正文祥E630的老机子,BIOS带保护卡
求助修改为不带保护卡,谢谢!
我自己按照网上的修改方法操作,提示:二进制文件校验和错误

网友:
靠 小玩意,改的太多了,在我们维修站小菜一碟

网友:
LS的光说不做看不见实力.只见吹得很牛..

网友:
使用编程器,下面两项好象是设置加密和解密的,不知道对你有没有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没编程器,就想用常规方法修改哈
再常规方法刷bios
你能修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膜拜中,师兄教小弟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D:

    常规下刷BIOS我就会但是修改我就不会了。。。。。

网友:
期待高手解决我的问题

网友:
继续顶,求解决

网友:
没人搭理啊

网友:
下载还会被减3分。。。有没搞错呢

这里有个转贴,不知道你试过了没

来源:
天时无限
http://hi.baidu.com/xinhua04/blo ... afbba84723e883.html

【转】刷BIOS去除方正文祥E630硬盘保护卡

网友(2010-05-06):
刷BIOS去除方正文祥E630硬盘保护卡的魔鬼经历^_^

笔者这里一台远教机子被人设了管理模式密码后来却忘记了,现在一进使用者模式就蓝屏。进BIOS设置不能生效,硬盘保护卡保护了BIOS。型号为方正文祥E630,方正硬盘保护卡MAX 3.2版。

       拆开机箱,换块硬盘接上,开机。原硬盘上的保护卡程式自动失效。BIOS显示查找方正保护卡程式,按ESC进入换上硬盘的系统。有的桐子可能已经把这个硬盘保护卡程序删了,但每次开机时都要按ESC,麻烦。现在本方案能彻底去掉硬盘保护卡。

       进入新的系统(笔者用的GHOST XP)后,启动WinFlash,SAVE OLD BIOS保存旧的BIOS(见后面的附件)。WinFLASH是一个可以在WINDOWS上刷AWORD类型的BIOS(AMI的就不提了)。重启进DOS工具箱矮人DOS,用CBROM606.exe查看BIOS信息。方式:CBROM606 BIOS文件 /D (CBROM606、BIOS文件、/D之间都要有空格)。发现BIOS里面的ISA设备里M32D-FZ.BIN即为方正硬盘保护卡程式。再执行CBROM606 BIOS文件 /ISA RELEASE,提示有两个ISA设备,选择一个剥离,选择上面的M32D-FZ.BIN,分离成功。再CBROM606 BIOS文件 /D后会发现已经没了那个ISA设备。其实还可以改启动LOGO,不过要小心点,刷失败了点不亮主板不要怪我噢^_^……

       再CTRL+ALT+DEL重启,进XP。启动WinFlash,Update BIOS更新BIOS,选择刚才CBROM606分离M32D-FZ.BIN后的BIOS文件。重启后会发现那恼人的BIOS查找方正保护卡程式不见了,不用按ESC,直接进XP了。

       关机,换上原硬盘。启动后,硬盘上的方正保护卡程序还在,提示找不到硬件(在BIOS里面干掉了),一直显示保护卡状态。急啊^_^……不用急,硬盘上的保护卡程序虽还在,但此时BIOS已经可以用。

       重启,进BIOS,把第一启动设备设为光驱,保存退出。在光驱放入启动盘,笔者用的老毛桃的PE。进入光盘的DOS模式。执行FDISK/MBR,或者启动笔者提供的硬盘保护卡克星,选择去除硬盘保护程序,注意不要选择格式化硬盘,再重启。如此这般就OK了。

       注意,如果你不小心删了硬盘的分区表,可以用DISKFIX修复一下。

               如果你不小心格了硬盘……汗!

本方案提供了分离硬盘保护卡的BIOS,只需要用WinFlash升级一下即可。说是魔鬼经历^_^,适用于自己再应用其它的BIOS,仅供共勉。QQ:297116968.

本文用到的软件请到此处下载: http://ys-c.ys168.com/?去方正E630硬盘保护卡(内带硬盘保护卡克星).rar_67z80bt0bs5bt5bt0bt0c0cn0c0bsm4bth5btp0cnjs0bu14z97f14z

ftp://ftp.foundertech.com

网友(点评):
谢谢!!我根据这个文章自己修改过,但是修改后提示二进制文件校验和错误

网友(2010-08-05):
功夫不负有心人,BIOS终于被我找到了,里面既有带保护卡的,又有不带保护卡的
一次性升级成功,呵呵,好东西不敢独享,发出来吧

网友:
呵呵,看来现成的很好,我也下个,有时也好用!

网友(2011-07-12):
及时雨啊,昨天找了一天了,感谢LZ!

网友(2012-03-10):
小玩意,改的太多了

网友(2014-08-12):
谁给弄个文祥E320不带保护卡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