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擎K8ABX-M 754主板的维修故障点

楼主(2010-07-22):
     前段时间由于工作的原因一直把这些板子丢在这里没维修过!今天有时间 弄好了8块
所以总结下自己的维修经验。也搜索了论坛的帖子
       多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  声卡芯片损坏
                           二 靠近CPU座子旁的6919E挂
                           三  8282不给6919E  EN信号
                           四 管挂传说中的转下停
                           五  主板跑D0

     第一种:自己购买芯片  此类故障在WINDOWS下识别声卡的时候可以强制安装并识别出CMI的声卡但打了一个黄色惊叹号。此类故障在检查声卡工作电压是否有,如有直接换声卡芯片故障修复。
     第二,三种:表现为上U测试2个下管D极无1。5查6919E  EN  26 脚 有无2.4左右 连接8282 12脚    两个芯片查工作条件
     第四 :兄弟们改知道杂整了吧嘿
     第五: 因为个COMS小跳帽导致跑D0还差点去加焊桥 浅水谁说淹死不了人 555 当然内存的几个工作条件很重要 另外靠近ATX电源旁边的 4500M以及相连接的管子9916H 最好一并检查,剩下的还搞不定只能加焊桥和座子了!

      总结完毕希望对修此类板子的兄弟们提供点小小思路!!!!!附2个片片的小小资料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要是能把检测思路和测量方法写出来就更好了,方便新手学习呀。

网友:
EN是干什么用的 ?

网友:
谢谢分享,IT8282M的资料正好需要

网友:
很好,谢谢楼主分享,不过在我们这,没声音的话,从来不修,直接安个声卡

网友:
这个l6919e的en开启脚是哪个?

网友:
好像是10脚吧

网友:
到底哪个是EN,我现在搞乱了。。看到好几个EN,但是26脚怎么看都看不出来。。。。对引脚定义还是有点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