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手机硬起汇总

楼主(2010-07-22):
Windows Mobile智能手机
  对于PPC来所,格式化的机率会比其他手机高些,有些PPC内置了恢复设置,使用起来较为简便,同时也可以在安装扩展软件进行手机格式化。而各品牌的PPC格式化指令方法不尽相同,为此在网络上搜罗了一些常见的PPC的格式化方法:
手机故障自救 各体统手机格式化方法集
   P860:按住移动梦网按键和通讯管理按键,就是接听按键和挂断按键下方的两个按键,
然后用触笔点触重启孔,左手保持按住移动梦网按键和通讯管理按键,屏幕出现英文提示后松开。根据屏幕提示点按接听按键,进入恢复出厂值。按其他键则进入正常软启动。
  6800:硬启动方法:同时按住拨号键傍边的有两个圆点的功能键+reset(也就是俗称“捅屁股”),等出现英文界面后,松开功能键,按键盘的"R",操作完成后,再按键盘的"空格键",其他的就按照提示设置就可以了
  D810:1.关机的情况下,同时按住: "- -" 两个键,再短按开机键.2.出来英文提示,再按电话接听键,接下来按OK键(挂机键下面那个OK)
  O2-XDA ATOM ATOM (加强版):按住电源戳RESET键,然后同时按下通话和挂断键
  O2 Xda Flame 硬启
  1、第一步,先同时按住无线键及照像键再捅PP,第二步(很重要),此时无线键及照像键和PP三键已同时按住,松开时一定要先松开PP,而无线键及照像键不松开等待大概1~2秒后会跳出硬启界面;第三步,按照硬启界面的提示,连按两次左软键,既可完成硬启。
  O2-XDA-Graphite:按住导航摇杆键(向上)键+再短按开机键 然后选择yes 就可以了
  O2-Xda-Life:尖笔保持在重设键上,并同时按下开关键。萤幕会指示你同时按著绿色(拨出)及红色(终止通话)键来确定执行hard reset。
  O2-XDA-Stealth:Windows键+OK键+重启(捅屁股)。
  O2-ZINC:在开机的情况下按住关机键再捅小PP,直到出现二行英文字母再按短信键最后按拨号键.硬启开始。
  6900:同时按住接听和挂断键后,捅屁股(捅后释放)。
  586 686、696、818、828硬启动:按住电源键,用触摸笔捅一下机器下面电源尾插旁边的小孔(resert)就可以了。
  828+硬启动方法:同时按住电源键和像机键,在用触笔捅828的小孔(resert),就OK了!
  818pro 硬启动方法:同时按住手机音量键上下两边的照相跟语音键再按开机键,直到屏幕出黑屏并提示按手机的拨号键后开始FMART.. 830:(包括S200、O2的830)   1、同时按住照相键和下面的语音拨号键,保持住不要松开。
  2、捅一下复位键。此时注意按住照相键和语音键不要松开,等到出现白色字的英文硬复位提醒出来为止。
  3、按照英文提示按绿色的拨号键开始硬启 。注意按其它任何键就会取消上面2步所作的努力。
  838的硬启动方法: 关机状态下,同时按住手机两边最顶上的按扭再按开机键,直到屏幕出黑屏并提示再按手机的拨号键后开始硬启开机状态下,左边录音键+右边voice command语音命令键+中间确认键+重起RESET键(按一下便松开),此动作持续3秒以上,屏幕出现确认窗口后,按后按send拨号键 XDA ATOM:按住电源戳RESET键,然后同时按下通话和挂断键。
  C720: 1.按住左右两个快速键。 2.短按开关键1.5秒后放开(仍然按住快速键)。3.此时手机画面出现重新开机的讯息,依照系统指示输入0以后即可进行恢复默认值的动作。
  C730: 关机状态下:按住左右"-"键不松手,按下电源键,出现提示,松手按下拨号键就可以了。
  CHT9000: 同时按住左右软键,然后捅小孔,然后打开硬键盘,按R和空格,再按照提示完成硬启动。
  D600:同时按住左右横键,再按住开机键,只到出现白色英文就放开手,然后按绿色拨号键,OK
  D810: 同时按住: "- -" 两个键,再短按开机键. 2.出来英文提示,再按电话接听键,接下来按K键(挂机键下面那个OK).
  D900 硬启: 按住键盘第一排的第二个和第五个键不放,再按电源键就可以了.这是屏幕会出现提示.按提示作就行了. P800/P800W/HTC3300/T版的硬启方法:按住滑鼠两侧的带“—”的键不放手,用笔捅一下resert,带出现提示,按拨号键,松手就可以了。或者,直接在设置----回复出厂设置就可以了
  E616: 左右手的拇指一起按下功能键,即圆圈旁边的两个带横杠的按键,同时用笔点机身底部重启的小洞持续2秒,松笔后,等待2 秒,按一下绿色的打电话那个键就OK啦。
  E806:拍照键+滚轮垂直按+开机键。
  P4550:同时按住左右横键,再用手写笔按一下小孔.出现英文菜单,按一下拔号键.然后是进程条出现.完毕再按拔号键,自动重启.完成硬启
  P660:同时按住左右功能键再按一下(大概一秒钟)开机键(左右功能键一直不要放)等待屏幕出现英文,放开再按通话键。
  P800: 同时按住左右横键,在捅一下小孔,屏幕出现文按绿色拨号键OK。
  S1:、同时按住接听和挂断键后,点按软启动键(按后释放)2、继续按住接听和挂断键,直到出现硬启动界面3、按确认键
  U1000: 音量向下+RESET 出现英文按导航键确认-
  565、575、585、566、586:先按—和—不放,在按开机键,有提示后按0
  686,696,818,828:先按开关按键,同时再戳RESET口,此动作持续30秒以上
  P100:看到五位方向键上面的四个按钮,按住最左边(键1)和左右边的按钮(键4),同时戳一下重起键,然后重起键松开,按钮键不要松开,间隔7—10秒左右即可

神达
  A501: 在关机状态下同时按着开机键和拨号键!当机子震动就可以拉
  A701 按住左侧边的音量下键,在按开机关机键约2秒,手机震动即可。
  P550: 其一:在关机状态下,按住方向上键的同时,把冷启动键从OFF 打到 ON,直到有开机画面出现;
  其二:打开“开始”--“设置”--“系统”--选择“Sys Info”--“Clean Boot”--恢复出厂,点击“开始”输入:000确定后设备重启.
ASUS 华硕
  P525、P535: 按住向上导航键向上推不放,同时用笔尖按RESET键,这时屏幕会出现一个警告画面,再按电话接听键就可以完成硬启动
  P526、P527、P550:1.滚轮向上按住 再用笔点重启按钮。出现提示后,按打电话键。
  P735:1、按reset重启一次,然后按向上键+reset,最后屏幕提示按接听键。
  P750:按向上推着摇杆,点Reset,,不放手,直到出现选择提示屏,按接听电话键硬启
  三星I718硬启:同时按住拨号键和挂断键不放+RESET
  三星I308硬启:在关机状态,同时按下“电源键”+“0+键“,进入格机模式,提入密码,如果没有更改过密码,请输入“1234”,过二、三分钟,就完成格机,恢复手机出厂的状态,原来存在手机的信息都将丢失。
  6828:同时按住开机键+拨号键+挂机键+点重启小孔就ok了
  38XX,39XX,22XX,51XX,54XX,55XX,21XX,24XX,27XX,47XX,3715,1950:按最外的左键和右键(就是1键和4键),同时用笔按复位按钮,此动作持续30秒以上
  19XX,6515,6315:先按开关按键,同时再戳RESET口,此动作持续30秒以上
  2190,2490,2790:日历键+收件箱键+电源键+重起RESET键,此动作持续30秒以上
  HKC W1000:先关机,然后C网通话 + 拍照 + 开机,开机会看到屏幕蓝屏就可以了。
  MATE-PDAG:按住手机左侧的语音键盘和右侧的照相键,再捅一下小也,屏幕上出现英文字母YES.NO,选择YES格机,NO不格。
  明基P50:按住电源键,同时按重起RESET键
  联想ET600: 下面两个应用键同时按住,再用笔点下面的reset
  夏新e85:关屏幕,下电池,上电池,同时按通话键,侧面照相键,再按一下挂机键,出现清除内存的字样后就可松开通话键,侧面照相键,硬启成功
  斯达康P903:同时按下开关以及RESET键,然后同时松开,再按下“挂断键”约5秒左右,屏幕便会提示询问是否清除本机内存,接下来要在倒计时结束时按住左软键不放,直到屏幕提示“yes”,便可以硬启手机,和其他PPC手机相比,算是比较麻烦的一款。
  倚天:X500 X600 X800, 按住电源然后同时用手写笔捅reset,马上放开后立即用手按住挂机键不放,直到屏幕出现yes跟no的选择后才放手,立即然后按住拨号键...

HP
38XX,39XX,22XX,51XX,54XX,55XX,21XX,24XX,27XX,47XX,3715,1950:按最外的左键和右键(就是1键和4键),同时用笔按复位按钮,此动作持续30秒以上
19XX,6515,6315:先按开关按键,同时再戳RESET口,此动作持续30秒以上
2190,2490,2790:日历键+收件箱键+电源键+重起RESET键,此动作持续30秒以上
4700 UPDATE WM5 :(contact联系人)键 + (message邮件)键 + (reset重起)键,然后按(appointment日历)键确认
6828 按住电源、通话和挂断键,戳RESET键,持续大概3秒,屏幕会提示正在硬启动,松开手等待即可
DOPOD
686,696,818,828:先按开关按键,同时再戳RESET口,此动作持续30秒以上
838:左边录音键+右边voice command语音命令键+中间确认键+重起RESET键(按一下便松开),此动作持续30秒以上,屏幕出现确认窗口后,按后按send拨号键
900:按住键盘上左右两个确认键,然后按重起RESET键,此动作持续30秒以上
P100:看到五位方向键上面的四个按钮,按住最左边(键1)和左右边的按钮(键4),同时戳一下重起键,然后重起键松开,按钮键不要松开,间隔7—10秒左右即可
XDA ATOM:按住电源戳RESET键,然后同时按下通话和挂断键,持续大概3秒
DOPOD 818 增强版(ROM 128M CUP 196赫兹):按住照相和录音键然后戳RESET,等待屏幕出现提示,按“通话”键硬起。
DOPOD 830(818PRO):按住左边照相键+录音键,然后戳RESET,相键+录音键不要松手,直到提示按下通话键硬起

ACER
N10,N30,N35:拨动机身下方的硬起动按钮即可
N50:按最外的左键和右键(就是1键和4键),同时用笔按复位按钮,此动作持续30秒以上
N300:按住左上角和右上角的同时戳一下RESET,按键不要松开,持续30秒左右

BENQ
P50:按住电源键,同时按重起RESET键,此动作持续30秒以上

ASUS
A620,A620+,A620bt,A730,A730W:先按开关按键,同时再戳RESET口,此动作持续30秒以上
A716:一种是先除去主电池, 再将“backup battery”的开关推向“Off”。第二种是按住电源键,同时按重起RESET键,此动作持续30秒以上
A636/632:五位方向键的左键(左边圆形的左键)+功能键的模式切换键(右边圆形的右键)+重起键,之后按屏幕指示操作

DELL
Dell Axim X3:先按开关按键,同时再戳RESET口,此动作持续30秒以上,之后屏幕将会有以下提示
a : 按选择电子邮件按钮(e-mail button)取消硬启动Hard Reset
b : 按contacts button完成硬启动Hard Reset。
Dell Axim X5:先按开关按键,同时再戳RESET口,此动作持续30秒以上,之后屏幕将会有以下提示
a : 按选择电子邮件按钮(e-mail button)取消硬启动Hard Reset
b : 按contacts button完成硬启动Hard Reset。
Dell X50V:先按开关按键,同时再戳RESET口,此动作持续30秒以上

Fujitsu
Loox410/Loox420:先按开关按键,同时再戳RESET口,此动作持续30秒以上
Loox600:先用笔把hard reset拨扣拨至右边,大约等1 分钟后用笔推hard reset拨扣拨至左边,然后再开机。
Loox610:先将机身左边的lock向下拉,然后拿走电池,用笔把hard reset拨扣拨至右边,大约等1分钟后用笔把hard reset拨扣拨至左边,将机身左边的lock向上推,十秒后便出现开机画面。

TOSHIBA
Toshiba e310:将在左下方的白色开关推向左边几秒钟,再开机就可以了。
Toshiba E550G:首先按开关按键,同时再戳RESET口,就可以了。
Toshiba E740:将在底部白色的开关推向右边几秒钟, 之后将它推回。 白色的开关是在WiFi 开关和底座接口之间。
Toshiba e800:按着电源按钮不放, 然后用手写笔按下机身右边的soft reset小孔。
Toshiba e805:用stylus将在机底,wifi 开关之上的橡胶推向右边, 等待几秒钟后将它推回。

Others
大显CU928:先按开关按键,同时再戳RESET口,此动作持续30秒以上
松日:拨动机身下方的硬起动按钮即可
PALM
ALL: 先按住开关按键,同时再戳RESET口,此动作持续30秒以上,松开RESET口,电源开关不要松手,等待PALM标志出现再松开,此时屏幕会提示你是否硬启动,一般情况下按 上 键是进行硬启动,按 下 键是不进行硬启动

多普达全系列指令

[sell=10]515:
同时按住电源键+录音键一段时间后会出现英文字母后长确定键再长按7 等一会在出现PASSED后再重起,OK

535:
方法1:关机状态下,按住照相(录音)键,再按开机键。系统引导,屏幕提示按任意键。此时一直按下五维按键。直至进入下一选择界面。选择“8”,就是“X Stroage”这一项。

方法2:开始→其他→其他→附件→恢复出厂设置

565:
方法1:确保同时按住左软键及右软键(就在屏幕下方第一行的两键);再同时按住电源键1秒至1.5秒,然后松开电源键,两个软键还要继续按;稍等有提示画面出现,按0键恢复到出厂设置;
在规定的时间前(倒计时结束前)按0键;

方法2:也可以在其他里面找到恢复出厂设置

575:

        1.按住左右两个快速键

        2.短按开关键1.5秒后放开(仍然按住快速键)

      3.此时手机画面出现重新开机的讯息,依照系统指示输入0以后即可进行恢复默认值的动作。

        ATTENTION:为了避免影响系统稳定性,请勿删除或更动手机操作系统内的注册文件或其它系统        档案。

      4.在没有死机的时候可用以下方法:开始---设置---恢复出厂设置

586w:
操作方法是按了啟動后,"開始"和"聯絡人"不能鬆手要一直按隹直至出現提示

696:
按住电源 同时用笔戳底部的reset孔

818pro:

按电源键,开启机器后,立刻同时按拍照+通讯管理员+RESTER键一下,屏幕出现3行英文字,意思是“将恢复原厂设置,按通话键继续,其他键退出”,此时按绿色通话键,屏幕显示“正在恢复原厂设置

830:
捅后屁股后左拍照+左录音+右电源三键暂不松手

d700:
软启的时候按下录音以及照相机按键,然后选择清楚注册表信息以及格式化磁盘

d900:
按住键盘上的左右软键((就是数字键4,数字键9上面的那两个画着"--"的键,也就是在键盘的摘机键右边的那个键和挂机键左面的那个)的同时用触笔去捅Reset的孔

提示:智能机硬启动是为了解决不可修复的软件系统故障,一般是由于安装了影响系统正常运行的程序,或者是某些制作不完善的软件无法删除对系统造成的影响。硬启动会使手机回复到最初的状态,手机中后安装的程序、通话记录、通讯录、短信等一切内容都会丢失(存储卡不受影响)。请做好备份工作,我们不对提供的硬启动方法给您手机造成的上述内容丢失负责。
1.请保证手机内电池有50%以上的电量
2.关机(确保是真正的关机)
3.拿下电池,10秒钟后再装上电池

网友:
来个我的掌上电脑的

X50V

同时按下重启键和电源键

网友(2010-08-24):
感谢!楼主太牛了!很全面

网友:
没有Android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