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p4m800m01-6LRS2的主板卡机电路

楼主(2010-07-22):
有一块富士康p4m800m01-6LRS2的主板开机针脚有3.3v的电压门电路没有电压输入强制开机门电路供电脚有电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换一下试试呀。

网友:
都没标点,故障描述不够清晰。

网友:
请标明开机针和门电路那脚相连、门电路相关引脚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要确定开关针是进门电路还是进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