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无复位。

楼主(2010-07-22):
     通电就上电。各电压正常,就是PCI复位为5V,这是不是故障现象呀?
该不该跑PCI复位线路?

网友:
没有复位,先供电,在时钟,最后复位。
上CPU假负载,量一下数据,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
LZ怎么判断的有没有复位?DELL的一般都是3V,lz确定没有量错?

网友:
DELL的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
上CPU假负载,量一下数据,

网友:
就是,复位得一般都是3.3V,5V得我还没遇到

网友:
我的SX 270不开机从那里下手,IO换过,排针没有电压南北桥均无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有5V的話那就不是問題了。。。

网友:
DELL主板有专用排线开关,量的时候要注意会烧南桥的,没复位先查供电吧 把参数报上来才好判断

网友:
你装上诊断卡看下,复位灯是否常亮,再来说复位是不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