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照片,屏故障?可以修不?

楼主(2010-07-22):
开机正常使用10多分钟后就出故障了,现象如照片:

网友:
玄、干燥一下试试看吧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或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
驱动板跟屏连接的那条屏线有问题,应该换条线试下!

网友:
这个故障明显是显示器问题,本人感觉修屏的成功率不是很高,主要是屏上配件太贵了,不舍得去换,不知道此屏有没有进水或潮湿过,屏背光膜檫一下,如果是屏线问题,一般都是大面积损坏

网友:
用热风吹半个小时,主要是驱动板,和屏部分,如果好转就在吹

网友:
看样子还是能修的  屏没有坏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感觉修好的几率不大,,,,,,,,,楼主试试吧

网友:
能修先用热风吹 ,驱动板和屏都有关系。

网友:
像是受潮的样子开机很久也是这样吗?

网友:
好像是屏的圆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肯定不是受潮啊,受潮应该是一开机就不正常,再慢慢正常啊。

网友:
屏应该没有坏建议把屏线焊一下,然后查驱动板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这样的情况我也碰到过一台SONY 17寸的,刚开机的时候10分钟显示正常,一点问题都没有!
过一会他的四个角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嘛点长出来,越来越多,像楼主照片情况的时候他又停住不长了!够郁闷的!
关机过半小时又开机,嘛点又不见了,过了几分钟,情况又现!

网友:
看下驱动板上的稳压管

网友(2010-09-13):
你把屏上的供电管子换掉试试看,我上次修了一台换过就好了,也是开半小时出毛病

网友:
屏线  或 屏驱动IC问题。

网友:
屏进水了,拆开擦一下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可能是MCU坏了

网友:
摸摸上灯管那部分是不是很烫=

网友:
我修的第一台显示器就是这个故障,比这个还严重,开机一分钟就白了,而且白的什么都看不见了,我把驱动板上各个元件加焊了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传说中的漏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