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315 白屏 头痛

楼主(2010-07-22):
根据客户描述 有时开机就白屏 有时用着过来很长时间才白屏 但是把屏幕合上 再打开又好了 结果网上一查这款机器有白屏通病 然后拆机 发现屏线有点松 结果就重新插下 OK 拷机2天 都没有白过 心里暗喜 OK了  结果客户回去一个礼拜又回来了 这次现象很明显 我当时一开机就白屏了 然后我再重新拆屏 重新插屏线 又好了 总归要找出真正原因吧 然后外接 外接到XPlogo后就没用视频信号了 开机瞬间是内屏不显示 外接显示 到进系统 外接不显示 内屏显示 切换也不行 前辈们都是这款机器 屏线和屏容易出问题 我现在没有思路了 接下来怎么搞 请修过的前辈指点

网友:
恩,这台机子就这样,后面的排线容易松,我修过一台ACER4710的,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屏插好后.用胶布把屏线在粘下.固定住.

网友:
应该是显卡虚焊了,重新做下吧。

网友:
这机器没有显卡

网友:
白屏的时候看一下有没有屏供电。

网友:
修过这样台机器,这机屏线有点短,
我的做法是把屏线拆下来,拉长点,再装上去,

用透明胶布沾好就没事!

网友:
我觉的 屏线 和显卡 都可能造成白屏  这个问题应该很好排除的

网友:
固定屏线是问题的关键   你都找到问题点了   就差如何去动手想办法固定了

网友:
固定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