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845GV-M主板CMOS数据不能保存,报错CMOS checksum error -default loading

楼主(2010-07-22):
这几天折腾845GV-M主板的BIOS。
网上找到一个号称能超频的BIOS写进去,结果是方正机器的BIOS,超频功能还是没有实现。
只好将前几天读出的BIOS数据重新写入后,现在出现每次断开220V电源再插上开机就报CMOS checksum error .不能保存CMOS数据了。
是不是备份的BIOS数据的问题?我是用编程器将BIOS芯片取下来读写的。

电池没电,换后好了。
再次说明不要把问题想的太复杂。

网友:
1:清除完了需要校验
2:刷写完了需要校验
3:BIOS本身问题
4:加焊主板BIOS座
5:跳线帽上的电压
6:重新找个BIOS刷一下

网友:
补充一下,实在不行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多谢两位朋友回复。
最后问题非常简单,CMOS电池没电了。
可能是清CMOS时,时间太长,电池没电了。但取下电池测量能有3V,上机测量只有2.2V。最后不能保存数据。

网友:
3V的话是够电的,应是电池座养化了,接触不好

网友:
是啊,有时候总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所以我们座每项检查都要从最基础做起。

网友:
确保电池有电 在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