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亮度调节接反了

楼主(2010-07-22):
今天接了客户机器高压板换了
换通用高压板
找到开启
然后找亮度调节   开机按  Fn + ↓    测到有电压变化的线飞了过去

正常来说应该对啊  但是装上机器后发现   亮度调节反了    调暗的时候屏变亮    调亮的时候屏变暗

我应该怎么接啊

网友:
不会吧。你再仔细测量下

网友:
教你个绝招,把亮度调节的两个键对换一下。

网友:
把亮度调节的两个键对换一下

网友:
要么直接接到最亮不让调,要么用三极管倒相一下

网友:
亮度控制有正反调节两种,即一、电压越高亮度越大。二、电压越低亮度越大。同意五楼的,你可以调节一下看,是正控还是反控,用个三极管倒相就可以解决。

网友:
我碰到过刷BIOS好的

网友:
亮度调节的 对调一下

网友:
晕。你们真想得出来。按键可以对换的?

网友:
呵呵  不接也能调的  试试

网友:
你在高压板再加个反向三极管吧。

网友:
能调就行了;再搞熄了划不来的

网友:
还是 别弄了 要是再弄出点别的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
通用高压板上还有调亮度的吗,我用的通用高压板都是三个脚的,地/电源/开关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也不算什么问题吧,和客户沟通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吧。
楼上这么多朋友都来帮出谋划策。方法也真是不错,实在不行就只能那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