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x30无待机

楼主(2010-07-22):
机器有5v没有三伏26 27 脚没有电压 21 22 23 15 16 17 18 7  9  脚都有电压已经换过1631了请各位大师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28脚3V开启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28脚没有电压

网友:
重点去检查PM芯片给1631的3V开启信号电压

网友:
IBM X30,X31的机器很多断线的,查查是不是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