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交流

楼主(2010-07-22):
很多人都习惯用诊断卡来修机器
但是同样的代码  在每个维修人员来说对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就像跑到  内存了  有的人就知道没过内存
但是有的人就会想到很多问题

在这里大家说说    假如诊断卡跑到  cpu 不走了

你会从这个代码中想到什么呢

网友:
你这个范围就太大了,CPU不工作原因可能很多的,先查下BIOS是不是好的,再查下各路电压是或正常,时钟信号是或正常,再查CPU复位,CPU到北桥总线,南桥到北桥总线是或正常,
最后不行就换南北桥了。

网友:
诊断卡 跑的 结果  只能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