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昂达 N73PV 主板开机不跑码 加焊桥搞定了 这次是真的了 哈哈

楼主(2010-07-22):
一块昂达 N73PV 主板开机不跑码 内存 和U的供电条件都正常
请问维修思路 ,内存的供电条件,也正常 。 其它都正常 ,CPU的供电也正常了,

网友:
跑下线路先

网友:
复位和时钟也正常吗?

网友:
单桥的吧 那板比较薄 上BGA前有烤箱最好烤他几分钟 不然有水分跑C1的 变型了

网友:
先量一下时钟和复位是否正常,不行再压一下CPU座或桥。

网友:
搞定了  原来就是这个北桥左上角的一个管子问题 换了搞定了。  也是无意中 到处摸 发现管发烫 换了 就跑码了,但老 提示什么 this  bios is bad  ..... (Y/N)  我点 N  还是可以进入系统 就不搞了 不知是不是Bios文件坏了 可以在本机内刷BIOS 搞定吗?

换管的图

网友:
那个管子是出1.2V或1.5V的吧,楼主没有先测好各管子的输出电压吗

网友:
完了 完了  客户拿去 又拿回来 ,说装在机 又不了  我晕   现在又是老问题  不跑码

网友:
这种不好哦

网友:
那光换这个管子可能也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吧,最好是与它接的电容也一并换之

网友:
可能是桥虚焊了吧~~~加焊一下试下~~

网友:
应该是桥虑焊了。加焊再试吧。

网友:
查一下此管G极与什么相连

网友:
建议压桥试试看,跑码码??

网友:
北桥  重做都用不久

网友:
不知你先前换管子的原因是什么
但是我也比较赞同大家说的桥空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如果BGA熟练的话就先加焊试试吧

网友:
先加焊桥,如不行只有换桥

网友:
虚焊可能性很大就试试吧

网友:
谢谢 大家  特别是有说到桥虚焊的  , 确实是桥虚焊了,之前是有压过桥  但也不显,但我死马当活马医,拿掉散热片。  350度加热   ,冷确后  跑马了  。  哈哈

网友:
能说下加焊的过程吗,谢谢,如果单用风枪在板的上面吹行不行,是不是还要加松香水?

网友:
是加了松香的 。  加热了时  还用摄 子压一下要均营哟   就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怎么加焊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