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否所有的BIOS的片选波形都是这样的?

楼主(2010-07-22):
请问下:是否所有的BIOS的片选波形都是这样的?

网友:
LZ
一般是这样的呀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是不是说,只要没量到有这个波形的,就是EC没有读取BIOS?

网友:
这是张工捕的图吧。你只有速度调得跟他一样。才是这个效果。

网友:
是啊!我用基地买的ADS1102C的示波器量的跟这是一样的,就是不明白这个波形是否在所有的板上都是这种样子。我量了另一块坏板(但待机有3、5V)这个片选波形和它不一样。

网友:
差不多都这是样的吧,低电平触发

网友:
要想知道BIOS怎么工作,可以看看它用的什么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