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子一直在重启

楼主(2010-07-22):
这板是EA带供给HP的775针的,现在就是一直在重启,拔3掉那个小四 PIN也是一样,不拔时VCORE也不正常,G极没有电压,那个ISL6561的VCC和EN都是正常的,那个1.2的也有,在线等

网友:
用测试座测下CPU座看看

网友:
我还经常丢U盘  哎~~~~

网友:
楼上  咋突然冒出个丢U盘呀?
楼主你这就是U供电部正常吧  查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现在U供电多少 供电芯片的数据 多少请发上来 才能帮你分析

网友:
全面查一下主板电源电路,看有没有短路,或者哪路电压不正常

网友:
摸摸芯片有没有发烫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想说明什么呢? 供电不正常  先把供电修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