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T42不加电

楼主(2010-07-22):
    本本的情况是这样的,客户反应机器在用的过程中突然黑屏了,再开机不亮,但是拿过来的时候我们发现机器已经不加电了,于是一同事拆机,后来接手过来我修,一插电流表瞬间主供电短路,郁闷不加电怎么又变成短路了呢,测系统供电发现5V供电管短路,再测没有发现短路的,再一插电流表瞬间短路,但现象是待机是0.01,一看待机不正常,测量1631各个引脚电压正常,但是3.3V电感阻值偏低,我把附近的电容一个接一个翘起来,阻值还是偏低。心想既然待机不正常先修待机好了,后来换了一个系统供电芯片,发现待机0.03正常开机能加电了,但是电流瞬间回到了0.00!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能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