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IC W83194BG-603a不工作

楼主(2010-07-22):
时钟IC W83194BG-603a工作, 除了要晶振和电压 正常 ,还要什么条件才能正常工作。手头有块杂牌865就是没时钟IC W83194BG-603a不工作。更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更换

网友:
时钟芯片开启的三个条件
1、3.3V或2.5V供电正常
2、14M晶振启镇
3、当CPU供电正常后。送出的VTT-GMCH和VCORE高电平信号,经过三极管使时钟引桥的VTTPWGW#PD 低电平有效 (当然有的时钟芯片使高电平有效0

网友:
VTT-PG的信号一般会经过三极管或一个大电阻连到时钟芯片 ,经过一个三极管的是低电平开启,经过二个三极管或电阻的是高电平开启。

网友:
momo2004
的帖子
供电正常 晶振起振 还要一个开启信号 时钟芯片脚位有一个叫VTT_PWRGD的脚
低电平开启脚位名字叫VTT_PWRGD#
高电平开启叫VTT_PWRGD
也有的叫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