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彩条与白屏交替

楼主(2010-07-22):
三星T190彩条与白屏交替,开机既是如此。在本论坛下了个T190 25l1005.BIN(bin是我自己加上去的,否则编程器不认)把8脚的MX25L1005MC重写了一遍故障依旧,求教维修思路。O(∩_∩)O谢谢。

网友:
驱动板坏了,换驱动板。

网友:
并不绝对,但可以说明屏是好的。

网友:
已经用通用驱动板试过屏是好的,但这个机器的电源开关是触摸的,换通用板不方便阿。

网友:
测驱动板给屏的供电有没有,驱动板上容易坏的就是mcu和ic了

网友:
给屏的供电如果没有,屏就不会出彩条了。

网友:
从新刷次程序看看,要还是不行就得换驱动板了

网友:
这个机器能不能通过VGA口刷程序?用哪种软件?把那个8脚的腿加长焊接在编程器上是个很苦的差事。

网友:
刷24的ROM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24的块?这么说不用刷ISP了,呵呵,可惜机器拿走了,下次不妨试试,O(∩_大家
∩)O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