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N4不跑码

楼主(2010-07-22):
这板现在是不跑码,没有U供电,那个ADP3181的EN没有电压,VCC供电正常,不知道连那哪里,这是独桥的,有没有谁弄过给点思路,

焊桥爆了最近很郁闷加焊老是爆

网友:
先检查内存和北桥供电是否正常
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1、供电正常 2、VID信号正常 3、EN开启电压1.2V左右
EN一般是由12V经分压电阻获得的。检查下线路。

网友:
这个NF的桥,师傅说直接干桥不知道这样行不没EN,EN那我都没跑痛过

网友:
CPU没电压你看3181坏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