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华硕LGA775主板,加点后CPU 很烫,然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0-07-22):
CPU温度达到104度,然后死机,再自动关机,请问高手们这是CPU供电IC 坏呢还是脉宽坏啊,供电IC我昨天已经换过了啊。帮我分析一下,我是新手。
华硕

网友:
CPU供电是多少啊现在?CPU确定是好的吗?用灯座看看U座是否异常。

网友:
上假负载测测 VCORE VTT PG RST 等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
CPU是好的 现在还没买假负载呢,有其他方法吗?CPU上管供电我测量是0.14V。应该是1.35V吗?这是什么问题,脉宽的问题吗》~~

网友:
就是CPU没供电吗/`

网友:
你看下CPU的供电心片

网友:
CPU座供电空焊也会引起发烫

网友:
cpu供电有问题,cpu会热很快,座虚焊也会如此。

网友:
加焊一下U做试试吧

网友:
CPU这么热很有可能跟北桥有问题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