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托影严重

楼主(2010-07-22):
HS170W屏,托影严重,一般是什么东东有问题?往哪查?屏主IC?

注:已确定是屏问题的!!

网友:
不一定驱动板  屏线 屏都有可能引起,先换屏线 驱动板确定故障所在部位。

网友:
查主控IC和麻片

网友:
屏问题,你试试参考三星19寸的屏来修看看,说不定有意外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