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4816用什么可以代换 急

楼主(2010-07-22):
MOS管4816可以用其他的什么MOS管代换 急急急 在线等 大家知道的帮个忙啊

网友:
我想知道他的PDF啊!哪有下的啊?

网友:
基本上CPU核心供电处的NMOS可以代替任何一个地方的NMOS。你查查是不是NMOS

网友:
8个脚,双独立N沟道场管,内部集成了两个独立的N沟道场管,1S1,2G1,3S2,4G2,56D2,78D1,可以用FDS6912A代换,或者其他的,只要是8脚的,双独立N沟道的就行

网友:
好像我从来都不记型号 反正MOS管就那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