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按开机键没反应 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0-07-22):
自己的机器
IBM T41笔记本
有时能启动有时不能启动, 现在是怎么都启动不了
按键盘上的开关键  什么都没反应   待机电流0.02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吧?)
由于本人对维修笔记本也是刚刚接触 ,有好多不懂的 还请各位出来指点下
高手说下维修推理过程(就你拿到这样的一台笔记本 待机0.02)
第一步查什么 第二步查什么第三步查什么........

待高手解决

网友:
我晕哈
到现在一个人没来?
chinafix 怎么变的这么冷了?

网友:
有时启动。有事不启动。有没有测过开关。是否是好的。上次我修了台T42的也是一样。后来换个开关就好了

网友:
我不用开关
直接用镊子去开 也没什么反应

网友:
不能启动的时候看看3.3V和5V正不正常

网友:
,南桥晶振看看,,不开机时短接下两个晶振脚

网友:
详细的检修步骤不知哪位高手来指点下?

网友:
你直接加焊ADP3205,它脱的机率比较大

网友:
建义你拿到专门维修的地方去修下吧,以免扩大故障,
有空也可以到基地来学习下OK

网友:
待机芯片可以查一下 是否正常 测一下公共点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要先看看待机电压有没有 3.3V和5V 之后在看按下开关后有没有一个低电屏送出

网友:
待机就不对查找待机时有没有3,5v

网友:
有没有测过开关。是否是好的..看看待机电压有没有 3.3V和5V

网友:
最基本的M态电压查查~~

网友:
你自己都说不清楚,别人怎么回答你呀!主要是看待机是不是正常,3V,5V,1.8V看这些电压有没有,有了就主要是南桥相关电路了

网友:
测下待机的四个电压正常否,开关有无电压,都有电压就直接用镊子开机

网友:
待机0.02有点底。正常的是0.03.开关信号 -PWRSWITCH有3V没有?H8有晶振是不是正常的。还有ICH-S3    ICH-S4和H8RST有没有?

网友:
看待机电压是不是正常,3V,5V,1.8V看这些电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