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PCI-E诊断卡走的LPC总线捕获信号的吗,但MINI-PCI-E上根本没有LPC总线信号!

楼主(2010-07-22):
可不可以通过飞线到EC连接到LPC总线,LPC走线到诊断卡上,来显示代码呢! 上图1以次是EC 处LCLK,LFRAM,PCI-RST LAD0,1,2,3,接上就可以捕获了!如果是这样的话,用普通的诊断卡接线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那这个通过LPC走线跑代码和通过PCI总线跑代码肯定是不一样的,理论上直连LPC总线要通过特殊的芯片转换读取才能看到代码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1666903
这个里面有凝海兄关于POST卡的介绍,很详细!可以看看

网友:
MINI pci目前不是兼容所有MINI 槽,有些能跑码,有些不行,你自己找到lpc接口,没有的话去EC附近找到了,一根根对应好焊接上去,我就是这么搞的。

网友:
宁可打波,不想用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