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家的显示器的怪问题

楼主(2010-07-22):
这里可能有点潮,所以出现了失焦这种情况,最近出现了显示器一加电它那个电源指示灯就狂闪不止,开关也不管用,屏幕黑屏,那天我拆开看了一下发现很脏就清理了一下竟然好了,可是过了一天又变成那个样子了。问各个老大这是什么原因啊。在线等

网友(点评):
是聚焦不良的话,应该叫“散焦”。尽量统一规范用语。 一般来说,管座受潮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但不会引起电源指示灯闪动。 如果是这样,受潮部位应该在电源或CPU检测电路。 不知道你清理了什么电路。说仔细点。

网友:
先测量电源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