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2):
今朋友拿一块板过来测试,查上诊断卡不走码,显示88不动,发现北桥温度较高,用万能电测北桥上面的电容几本上都为0,觉得是北桥损坏,后上电想看看北桥温度会有多高,一边用手摸一边感觉北桥温度上升中,大概1-2分钟左右电源突然嗡嗡作响,后面就爆电容冒烟了,北桥损坏会引起电源烧吗,请高手指点
电源

网友:
能开机不一 是桥坏,查一个供电的部问题

网友:
是不是北桥短路才会引起电源烧的?

网友:
北桥坏不会烧电源吧。。。。。。电源会保护的啊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加电时间长了,电源也是杂牌,所以就烧了

网友:
加电的时间是较长些吧,只是觉得奇怪北桥坏了怎么会烧电源呢,电源是长城的,里面有个大电容坏了,就是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
加电的时间是较长些吧,只是觉得奇怪北桥坏了怎么会烧电源呢,电源是长城的,里面有个大电容爆了(当时叭的一声,接下来就是青烟还满吓人的)就是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
会不会是哪里短路了 电压突然过高 然后就出现那现象

网友:
落花飘雪
的帖子
不管是什么电子产品 只要 负载能承受的电流大过供电 那么就会烧电源

网友:
很有可能是电源先坏了,造成电压过大,引起北桥短路了吧。你的北桥可定时挂掉了

网友:
应该不会的吧。

网友(2010-08-28):
北桥有问题应该不会影响电源的吧。
估计是电源有点问题,导致电压不稳定,所以才影响北桥

网友(2011-09-06):
量一下AD线对地电阻

网友A:
北桥损坏不会引起电源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