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各项电压不停跳变的原因

楼主(2010-07-22):
空载用镊子短接绿线,测量各电压均正常,上主板不能点亮,诊断卡代码闪烁。在主板上开机测量发现各项电压有2v左右跳变,只有紫线电压正常。电源拆开量初级供电管、开关管都正常,后级二极管都正常,电容完好,会是哪的问题

网友:
先排查一下是电源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吧。

网友:
已经肯定是100%的电源问题,电源是给客户换下来的

网友:
看一下220V 接口那里有一个变压器一样的东西有没接上,有些人修过后会把他的两个脚短路不用的。

网友:
被动式PFC不接也可以的,这个应该不是问题所在
电压不断跳变有可能是保护引起的
但先不管是不是保护,反正从最基本的地方开始一个个排查吧

网友:
就算是保护也不应该是2v左右的跳动吧,不能理解的就是空载电压正常,上板就跳变。让人费解

网友:
查一下芯片各个脚电压是不是正常!不行就就换!

网友:
芯片是7500c 的,测量供电12脚13v也有跳变,13/14/15脚输出5v也跳变,控制脚,8和9脚也跳变,第四脚也跳变,不知道这跳变是怎么回事,空载时电压都正确

网友:
会不会是电容的问题啊,电容故障导致电源的带载能力低,电压跳变;你接假负载测试一下电源的带载能力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