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外置电源会自动上电?

楼主(2010-07-22):
SL400用外置电源会自动上电,同时U电压比单独用电池搞了0.16V。单独电池就正常工作。
前提是cmos电池插上而且有点

网友:
你把 CMOS  电池 去掉  当然会自动上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说的是“前提是cmos电池插上”,而不是“把 CMOS  电池 去掉”,2楼是不是看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去掉 COMS 电池  在插上   然后接外接电源 第一次(有的机子)也会自动上电的    去掉 外接 电源    再接上 就不会了   像(HP DV2000 就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帖,又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