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问题

楼主(2010-07-22):
请问各位时钟的晶振两端电压分别是2.2和1.4  测的bios时钟电压乱跳多搞的时候到达1几伏是什么原因?

网友:
什么主板?

网友:
时钟的电压就是在变化呀,用示波器看看吧。

网友:
asus p5P5GPL-X-SE可惜没示波器啊1

网友:
晶振引脚到2.2V应该是不正常的把,是不是时钟IC有问题?

网友:
测时钟跟波形最好用示波器测

网友:
没有示波器的话,也可以用电压来断。 一般时钟电压为:0.4V 或1.6V

网友:
回复 gxm363853484 的帖子时钟乱跳可能是你表的原因或没测好  先确认你表没有问题    晶振两脚电压正常应该为1.6V左右  可以先换掉晶振  不行的话就是时钟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每次你都热情的回答,真是谢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