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开机跑乱码

楼主(2010-07-22):
     一块V星915主板是返修的,客户说就加了一条内存就点不亮 了。经过检修发现内存电压没有出来,于是怀疑是内存供电坏了,找了个一样型号的换了,加点在测,电压出来了,装CPU后显示卡跑55。其他工作电压都很正常。最后要放弃的时候发现内存插槽有两个脚烧了并在一起了。一个脚是接地 一个是3。3V  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不是3.3v对地短路把北桥干了?

网友:
把那两个脚挑开不就行了嘛?实在不行就换个槽呗。

网友:
是不是可以打一下对地阻值来大体确认一下呢?

网友:
3.3V烧了,看看断线没有,断线的话从ATX电源的橙色线飞根线就行了!!!

网友:
哪个3.3是连到那里的?不一定干到北桥把?

网友:
先用打阻卡打打看那阻值就知道了

网友:
   好像3.3V是直接进北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把内在槽 连在一起的脚处理干净再打值 还有就是注意一下内在旁边的上拉总线电压产生元件有没有短路了

网友:
分开再量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