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8-SP电阻(已解决)

楼主(2010-07-22):
长城ATX-3008-SP    IC101七脚IC芯片已经爆炸,13009开关也烧了一个,IC101附近的一个电阻也烧了,看不到是多大的电阻,网上也找不到相应的电路图,请问各位是否知道这个电阻是多大的??红色圈圈那里的电阻   已解决(那个电阻是10K的,IC101上下两个电阻是对应的,上面那个电阻还有色环。)

网友:
100K?确定?100K的电阻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烧成这样子的,如果要让100K的电阻烧成这样起码要有几十千伏的电压加在电阻上,所以可以肯定不是100K,也不是10K,应该是1K以内。
看图那个电阻应该是高压侧辅助供电整流管的限流电阻,应该在200R以内。